wifi模块和单片机是如何进行通讯的?

楼主(2022-12-05):
    wifi和单片机之间的通讯 谢谢大家1 ^8 i7 f$ K6 D3 l

网友:
    两个设备要通信,必须遵循相同的通信协议。wifi模块内已经实现全栈的通信协议,是一个透传模块,所以单片机只要和wifi模块实现UART通讯即可。

网友:
    WIFI看用什么模块了,市面上有wifi模块,输出是串口的,这种对mcu这边相对简单点。如果用wifi芯片就是SDIO,普通MCU还不支持

网友:
    如果WIFI模块的串口和单片机的串口连接,那么就是串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