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大家在cadence中怎么测试电路功耗的?

楼主(2022-12-05):
现在想要测试下电路功耗,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测量电源平均电流,然后再乘以Vdd,另外可以在仿真环境中直接测得功耗,两种情况有的时候差别很大,该以哪个为准呢?

网友:
    用电流来估算肯定不准的,同样的电流电阻值不一样功耗也不一样,不过测平均功耗也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我的方法:电源电压乘以电源电流,在一段时间内积分,然后再除以时间。

网友:
    观测输出曲线时,选择电源节点,就可以看到电流波形,然后通过计算器,得到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