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源侧为什么经常把一个大电容和小电容并在一起?

楼主(2022-12-05):
    在电源侧为什么经常把一个大电容和小电容并在一起?2 S$ L9 C/ O  C

网友:
    在旁路电容的使用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大电容一般10uF,小电容一般0.1uF。

网友:
    一般并联会增加容量,串联减小容量。

网友:
    小电容滤掉频率比较高的信号,通过的信号的频率就是在这两个电容滤掉之间那一段。大电容是电解电容,有极性,对交流电不起作用,对不平滑的直流电滤波,使之趋于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