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素光谱

楼主(2022-12-05):
    像素光谱是什么,怎么利用MATLAB提取像素批量提取波段图像的像素光谱,谢谢大家!

网友A:
    是遥感影像中的吗,就是每个像素点,比如植被对应的点对各波段射线的反射值所组成的光谱曲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遥感影像中的吗,就是每个像素点,比如植被对应的点对各波段射线的反射值所组成的光谱曲线吧

    该怎么提取,谢谢!

网友:
    不同格式的遥感影像存储格式不一样,要不你找到专门操作遥感影像的工具包,
如果自己写,就先把对应影像的数据结构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