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678设计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2-12-05):
    我现在在用lm2678s-adj做一个开关稳压电路,电压可以达到,在加负载时,电流达到3.7A时,若再减小电阻,电流增大,电压就被拉低了,电感是47uh,3A,是电感饱和了吗?

网友:
    如果电感的指标是3A,那肯定是饱和了。
这个IC是5A的,设计时,电感的饱电流要超过这个参数才是。
    BUCK电路,电感上的电流并不是恒定的。所以选择电感时,饱饱和电流就该大于它的最大电流。

网友:
    这种开关转换型芯片,输出5A
最好使用环形磁芯绕制的电感。工字电感电感量不一定到达。

网友:
    “额定电流”这么大倒是可以的,
但BUCK中,要讲最大饱和电流的,因为BUCK电路中电感的电流约为三角波,在它的峰值时,电感不饱和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