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选型

楼主(2022-12-05):
    函数信号发生器发出的信号经过整形之后送给FPGA,这个FPGA要完成频率、周期、时间间隔的测量,并且把结果送给89C51单片机以显示,请问我这个FPGA要怎么选?

网友:
    随便选一个CPLD就可以了,便宜,你做的这个小设计根本用不到多么高端的芯片。单片机可以放弃,一个FPGA足够了

网友:
    这个选个低端的就行了,估计CPLD都够了,xilinx或altera的

网友:
    altera的比较便宜,而且比较好开发。选个ep1c3t144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