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表面等离子体的建模问题

楼主(2022-12-05):
    有没有做表面等离子的?询问一下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合理的模型?还有就是在这里看到很多的模型,我下载了以后但是要么打不开,要么就是里面什么也没有,不晓得怎么回事呀?

网友:
    模型问题,可能是你的版本问题。
做表面等离子体是个什么概念?合理的模型是个什么意思?
    等离子体在CST里不过就是一种材料,设置上属性就可以的材料。

网友:
    他说的是表面等离子体,一般你采用PML边界条件,设置好结构和光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