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物联网操作系统IoT OS?

楼主(2022-12-05):
什么是物联网操作系统IoT OS?

网友:
    物联网操作系统(IOT OS)是一种操作系统,设计用于在物联网设备特有的限制范围内运行,包括对内存、大小、功率和处理能力的限制。物联网操作系统是一种嵌入式操作系统,但根据定义,它被设计成能够通过互联网传输数据。

网友:
    物联网操作系统IoT OS。
    现在流行万物互联。就是通过5G网络,将家里的门锁,电视,热水器,电饭锅等等家电,都通过联网操作系统IoT OS连接起来,通过IoT OS操作系统,可以控制这些家电的开关,运行,维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