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设计一个角度传感器的AD转换电路啊?

楼主(2022-12-05):
用的是双轴倾角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量,不会设计他的AD转换电路,求大神帮忙~

网友:
请问你做电路有基础么?

网友:
做个什么东西,问题太不清楚了,选个单片机+AD。

网友:
我做过这种倾角传感器,电压和角度关系是正弦关系,如果不修正的话在正负20°以内还可以,超出了就会有误差。芯片是sca100t吧。直接数据采集就可以,我们用的ltc1865 串行ad,直接就可以。

网友:
    做个什么东西,问题太不清楚了,选个单片机+AD,还是单独的锁相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