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图中,有虚地与实地时,导入PCB中,虚地与实地是连接在一起的,为什么

楼主(2022-12-05):
pads画图中,有虚地与实地时,导入PCB中,虚地与实地是连接在一起的,为什么

网友:
虚地实地啥意思?

网友:
如果网络名一样pads软件默认是要连在一起的,设置成不同的网络名就不会连一起了啦~

网友:
说的是不是铜泊和覆铜,两者是不一样的,覆铜会自动避开不同NET的过孔和导线。

网友:
    同一网络就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