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有无自动连线脚本?

楼主(2022-12-05):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自动识别cline最近的pin/via并将线与via/pin连接的方法啊?

楼主:
    或者思路也行

网友:
    这个功能没有用过,

网友(2023-01-10):
    我有,刚写的

网友:
    走线状态右键Finish可以设置个快捷键pop finish

楼主: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么?

    接受付费的话 通过我头像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