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沉金单层区褶皱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12-05):
FPC软板沉金单层区褶皱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FPC柔性线路板在擦板后水未烘干,印阻焊前印制板表面被液体溅过或是用手摸过。

网友:
材料太硬,换软一些的材料会好一些,10万次翻折不是问题。

网友:
fpc短导致fpc软板沉金单层区褶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