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防火墙直连的两个网段能互通吗?

楼主(2022-12-05):
    有一台硬件防火墙,无DMZ区域,现在有两个二层傻瓜交换机直接分别接入防火墙的两个网口,防火墙的两个网口暂且设定为192.168.0.1/24(接A傻瓜交换机)和172.16.0.1/24(接B交换机),
    接入两台交换机的设备都能互通吗?比如A交换机接入的电脑192.168.0.100能与B交换机接入的电脑172.16.0.100互通吗?这两个网段的电脑都能互通吗?需要对防火墙做配置吗?需要增加什么设备吗?静候回复。(不是做端口映射之类的,需要的是完全的互通)

网友:
    这个可以通的。防火墙具有路由功能

网友:
    可以互通啊。
    这是它的基础功能啊。
    你缺乏的是配置方法。
    一、防火墙配置物理接口。
    二、安全域划分。
    三、访问策略配置。
    如果嫌麻烦,取消默认的安全策略,全放行。直接配置两个物理端口地址,主机指定网关,就可以互通。

网友:
    防火墙就是路由器的高级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