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整改时什么时候该选电感什么何时该选磁珠?

楼主(2022-12-05):
    EMC整改时什么时候该选电感什么何时该选磁珠?8 L1 F% o, A, W

网友:
    一般来讲对低频大能量噪声选择电感,对高频小能量噪声选择磁珠!

网友:
    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用于EMC整改对策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而电感用于这方面则侧重于抑制传导性干扰。

网友:
    选择电感值:滤波使用的,根据信号频率计算,电感量较大,感抗较大,对交流成分产生很大的阻碍作用,Z=2πfL;功率电感,一般根据电源手册推荐的电感值使用,影响纹波,负载动态响应等;共模电感,选择所需滤波的频段,共模阻抗越大越好,Z=2πfL;

网友:
    借机问下,我遇到的大部分MCU模拟部分供电都会串一个磁珠,可以串电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