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三维空心圆柱体着色问题

楼主(2022-12-05):
    做一个三维空心圆柱体,会旋转,旋转到不同时间,颜色会出现变化,如四季的颜色。

网友A:
    动画=for循环,循环中画一个圆柱体然后延时一段时间。然后每个循环中画的不一样颜色和角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画=for循环,循环中画一个圆柱体然后延时一段时间。然后每个循环中画的不一样颜色和角度就好了

    具体要怎么实现?我只会画一个空心圆柱体

网友:
    画图的命令,三维曲面surf,循环就是for,延时命令pause,大概就这些够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