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 烧写完程序,怎么知道在配置芯片内占了多大?

楼主(2022-12-05):
    xilinx FPGA 烧写完程序,怎么知道在配置芯片内占了多大?! p$ w+ J8 B& I1 Q0 y

网友:
    在project->view design summary中可以看到各种资源和存储空间的使用情况

网友:
    用WORD打开 *.mcs文件, 每行前几个数字代表地址,最后一个数字不知道什么作用,然后你看看中间的那堆数据,00代表这个字符没有使用,其他的代表已经使用,你看看有多少00就知道还剩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