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用90度弯角连接器垂直安装的pcb怎么弄成3D效果?

楼主(2022-12-05):
如题,怎么看两块PCB垂直安装的3D?

网友A:
    打开allegro  PCB,打开 “User Preference”,在“paths-library”中找到“steppath”,指定STEP模型库的路径。

    2、设置器件高度

    点击 未加载 3D 模型的效果

    备注:高度的设置(对Place_Bound而言)

    完成步骤2 之后,就可以在 allegro 中对元件进行 step 模型的指定了。打开菜单“setup-Step  Packaging  Mapping  ”

    指定Step步骤:先选定PCB上的封装,然后在下面框中选中对应的 STEP 模型在右边的视图中就能看到两个 3D 视图的对比,如果 3D 视图有明显的偏移,那么需要在“Map STEP Model”中调整 step  模型的相对坐标使其与 PCB  中 的封装位置一致,视图预览窗口下面有些视图辅助的功能,介绍如下:
    Transparent:模型透明化设置
    Hiede board:隐藏 PCB  板,勾选此项浏览视图中将只显示封装和模型。
    通过以下例子简单介绍如何借助视图辅助功能来调节STEP 模型位置。
    然后调整视图角度,在 view  中选择“Back” 可以看到 PCB 封装与STEP模型在 X  轴上有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allegro  PCB,打开 “User Preference”,在“paths-library”中找到“steppath”,指定STEP模型库的 ...

你没明白我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要在ALLEGRO顯示,把其中一塊完全變成step, 做成機構零件.

2.在3D軟體, 是各別處理, 再組合.

怎么把其中一块做成step?怎么在3D中分别处理再组合?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1,分别导出3d,然后去SW中用装配体来做。
2,把其中一块作为封装,匹配对应的3D,作为另一块板上的一个元件来达到你要的效果。
推荐第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把其中一块做成step?怎么在3D中分别处理再组合?能说详细点吗?

楼上说的就是具体过程,user-pro...-step,按这个点软件直接就自己蹦出3D模型。至于3D模型,要么网上找别人做好的,要么自己用软件绘制。把3D模型路径在allegro里设置好就能显示3D模型。

如果没有3D模型,allegro也会按照你器件封装的实体层生成一个全灰黑色的立方体,这个立方体大概就是你器件的外形轮廓。

    如果要看多块PCB之间的3D关系,那么需要以其中一块PCB作为当前设计工程,其他PCB直接整体导出为一个STEP模型,然后将所有STEP模型导入当前PCB工程中即可。

网友(点评):
用step就不是方塊了,老兄.

楼主:
    把其中一块导出成3D了,基本满足自己要求了。多谢!

网友(点评):
有第三種. 但難度最高, 使用ansys hfss 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