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修改 ADS 的启动代码,从__main 到 main。

楼主(2022-12-06):
请教:如何修改 ADS 的启动代码,从__main 到 main,按道理应该有一个文件,修改这个小文件,就可以修改启动代码。

网友:
__main 是 ADS 运行库,最好不要修改,要是不使用库就不要用 main()函数,起个别的名字.直接跳转过去就行了. 想要详细的了解,可以看:《ARM 体系结构与编程》P328.

网友:
启动代码是芯片复位后,进入C语言主函数之前执行的一段代码,主要是为C语言程序提供基本的运行环境,包括向量表定义、堆栈初始化、系统变量初始化、中断系统初始化、I/O初始化、外围初始化、地址重映射、时钟和存储器加速模块设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