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差分等长自动走曲形线,而不是蛇形线,是不是pads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2022-12-06):
如何设置差分等长自动走曲形线,而不是蛇形线,是不是pads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PADS只能蛇形线,想要曲形线,自己走下。

网友:
如果曲形手动画的话可能不是很规则是否对信号产生影响?

网友:
router里面能改吗?

网友:
allegro有这功能,PADS 好像没有,可以手动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