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65J90芯片资料

楼主(2022-12-06):
微芯PIC18F6内置LCD驱动器的64/80引脚高性能单片机

单片机的特殊性能:
闪存程序存储器可承受1000次擦写(典型值)·闪存数据保存时间为20年(典型值)·软件控制下可自编程。中具有优先级
·8x8单周期硬件乘法器
·扩展的看门狗定时器
-周期从4ms到131s,可编程设定
·通过两个引脚可进行在线串行编程(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ICSPM)。通过两个引脚可进行在线调试。工作电压范围:20V到36V·片上2.5V稳压器
低功耗特性:功耗管理模式:
-运行:CPU工作,外设打开 -空闲:CPU不工作,外设打开 -休眠:CPU不工作,外设关闭·振荡器双速启动
灵活的振荡器结构:·4种晶振模式:
- EC和HS:振荡频率最高可达40MHz
-ECPLL:4-10MHz(内部16-40MHz)两种外部时钟模式,振荡频率最高可达40MHz内部振荡器电路:
-8种用户可选择的频率,从31.25kHz到8MHz
-4xPLL选项可产生频率为16MHz或
32MHz的时钟信号
。辅助振荡器使用timer1(工作频率为32kHz)。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
-在外部时钟出现故障时可使器件安全关闭

网友:
C代码的头文件一定要有#include,它是很多头文件的集合,C编译器在pic.h 中根据你的芯片自动载入相应的其它头文件。这点比汇编好用。载入的头文件中其实是声明芯片的寄存器和一些函数。

网友:
C 是很直接了当。并且最大好处是操作一个寄存器时候,不用考虑页面的问题。一切由C自动完成。很容易控制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