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器件选型封装相关

楼主(2022-12-06):
FPGA器件选择中,有一个考虑因素是封装大小,封装大小也限制了可用管脚个数以及可用serdes的数目,举例如下:

以3CG为例,不同的封装类型,对应器件的HD端口、HP端口以及Serders(GTH, GTY)个数是不一样的,另外可以看到3CG目前是没有Serders端口的。

bank一般分为HP,HR,HD,其中HP指的是高性能IO,支持电平从1.0~1.8V,每个bank一般是52pin;HR指的是宽范围,支持电平从1.2~3.3V,每个bank一般是52pin;HD指的是high-density,IO的一些特性被减少了,支持电平范围1.2~3.3V,每个bank一般是24pin;

网友:
选Altera还是Xilinx芯片,选择Altera公司的什么型号芯片,电源芯片选什么,SRAM选那个公司的,关于芯片选型的问题。并不麻烦。
会用那个选哪个!!!

网友:
如果需要尽快上市,抢占市场,一般选择开发简单的Altera或者Xilinx产品。
如果产品已经稳定,需要提高保密性能和稳定性能,可以考虑Lattice,QuickLogic或者Actel公司的反融丝类型或者Flash类型的FPGA。

网友:
需要很强的抗干扰性能,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在航空航天领域,可以选Actel公司的产品。

网友:
Altera的芯片在国内的高校用的比较多,就像在高校里面用VHDL的人比较多一样。Altera的芯片产品比较全,目前主要的就是 Flex10K系列,ACEX1k系列,Cyclone系列等应用的比较广泛,Stratix系列一般在通信等高端领域应用比较多一些。
       Flex10K是比较老的系列了,价格也很高,是5V的器件,主要应用在5V的信号环境,抗干扰性能好一些,但是功耗和体积都比较大,规模也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