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CAM350里面是如何优化钻孔以节约时间?是用什么命令啊?

楼主(2022-12-06):
请问下CAM350里面是如何优化钻孔以节约时间?是用什么命令啊?

网友:
优化钻带先排刀:ALT+U+O快建,再点CLOSEST,然后改变刀的顺序,就是你说的让钻孔节约时间:CLT+E+H+F就可以了。

网友:
所有的命令都必顺在钻带编辑器下面才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