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 flip-chip封装的芯片需不需要加polyimide?

楼主(2022-12-06):
请问下大家,我们有个项目会用到flip-chip的QFN封装,芯片PAD通过植球与管脚相连没有RDL,芯片顶层是否需要加polyimide这一层?如果必须要加的话,这一层是起什么作用的?谢谢!

网友:
    取决于你的bumping house,如果tsmc负责bumping,必须有

网友:
    PI层是增加可靠性和稳定性的一层,根据需要

网友:
    PI主要充当buffer,来吸收bump对die的应力,提高TC过程中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