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I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2-12-06):
AOI检测的标准是什么,检测范围通常是多少?

网友:
    AOI检测也是给个范围,不能100%检测出不良

网友:
    AOI设备的品牌不一样,所以检测的方法和结果也是有区别的,比如A品牌AOI测试通过,但是B品牌有可能就会报错。这个应该没有固定的标准,都是按供应商给的能检测出不良的参数范围作为参考标准

网友:
    这个机器与机器之间不一样

网友:
    AOI检测程式都是人制作,你需要检测哪里就把程式做到哪里,所以你问这个标准,最终还是取决你需要检测电路板上哪些器件,这你得依据IPC610外观检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