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able Pull-up Resistor" 对 Flex6k, Flex10k, Acex1k 有效吗?

楼主(2022-12-06):
“ Enable Pull-up Resistor" 好 像 只 对 MAX7000B 有 效 , 它 对 Flex6k, Flex10k, Acex1k 也有效吗?

网友:
“Enable Pull-up Resistor"只对 MAX7000 和 3000 有效, 对 Flex6k, Flex10k, Acex1k 无效.

网友:
上拉电阻在使用微控制器(MCUs)或其他数字逻辑器件的时候很常见。
要明白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用到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为了防止悬空状态,就需要一个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来保证引脚处于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状态,同时需要流过少部分电流。
一般上拉电阻更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