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布线才能尽可能地降低线间高频信号的串扰?

楼主(2022-12-06):
如何布线才能尽可能地降低线间高频信号的串扰?

网友:
高频信号匹配好会减少反射,同样也会减少辐射。

网友:
当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时,因电磁耦合对相邻的传输线产生不期望的电压噪声干扰。两条信号线之间的耦合,即信号线之间的互感耦合和互容耦合。容性耦合引发耦合电流,感性耦合则引发耦合电压。容性耦合信号和感性耦合信号统称为串扰。

网友:
在低频情况下,电流沿着电阻最小的路径回流,
在高频情况下,电流沿着电感最小的回路回流,
这是阻抗最小的路径,表现为回路电流集中分布在信号走线的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