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低功耗数显驱动芯片VK16K33,内建显示记忆体及RC振荡

楼主(2022-12-06):
    产品品牌:VINKA/
    产品型号:VK16K33
    驱动芯片类型:LED驱动
    针脚数:20,24,28
    封装形式:SOP20,SOP24,SOP28

    VK16K33是一种带按键扫描接口的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数据锁存器、键盘扫描、LED 驱动模块等电路。数据通过I2C通讯接口与mcu通信。SEG脚接LED阳
    极,GRID脚接LED阴极,可支持16SEGx8GRID的点阵LED显示面板。最大支持13×3的按键。内置上电复位电路,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可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采用SOP20/SOP24/SOP28三种封装形式。

    •   工作电压 3.0-5.5V
    •   内置 RC振荡器
    •   最大16个SEG脚,8个GRID脚    (封装不同SEG脚数量不同)
    •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   I2C通讯接口,I2C从机地址可通过IO脚选择
    •   16级整体亮度可调
    •   最大13×3的按键扫描
    按键显示复用需硬件电路配合
    支持组合键需要电路配合)
    •   读/写地址自动加1
    •   内置显示RAM为16x8位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
    •   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
    •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   封装
    SOP28(300mil)(18.00mm×7.50mm PP=1.27mm)
    SOP24(300mil)(15.40mm×7.50mm PP=1.27mm)
    SOP20(300mil)(12.80mm×7.50mm PP=1.27mm)

      VK16K33此系列IC具有低功耗、高抗杂讯及高系统ESD防护能力;VK16K33整合了LED驱动和按键扫描的功能,將控制面板所需要的功能融合于一身,可降低主MCU的负担及需要的I/O数目。采用I2C的介面更可減少控制面板和主板之间的材料成本、进而降低产品整体成本。

K16K33有28SOP、24SOP和20SOP三种包装,分別对应三种更大显示点数;16x8点LED和13x3个按键、12x8点LED和10x3个按键,以及8x8点LED和8x3个按键。內建显示记忆体及RC振荡电路;工作电压:4.5V~5.5V;VK16K33支持中断信号和轮询两种工作模式。可选择性的提供按键中断信号給MCU,MCU可不须一直检查按键状态。

       VK16K33与系统控制晶片的传输只需2根信号线,通过VK16K33 侦测按键输入,可减少主版MCU I/O数目及精简主版及面板的布局线路;因此可降低产品整体成本。 VK16K33适用于高端家电、影音设备、仪表设备、车用装置等LED显示器/面板的控制及驱动。

网友:
    封装的形式还挺多,SOP20能小一点

网友:
    有连接的电路图吗,外围电路不能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