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仿真时出现的对话框,提示:

楼主(2022-12-06):
我在 JTAG 仿真时出现的对话框,提示: Warnning! interrupt vectors data is not correct!
Program you downloaded can not run freely!

网友:
可以参考《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附录一第一个问题的第二部分,选择源代码的启动代码文件夹下的 vectors.s,并参照《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图 7.11 设置.

网友:
警告!中断向量数据不正确!
您下载的程序无法自由运行!
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