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运放和DAC设计恒流源电路(27V*1.5A)

楼主(2022-12-06):
请帮忙确认下,这电路如何实现Mos管,DAC,比较器的型号及参数要求

网友:
原理图不是已经有了么?是不会选元器件的参数吗!

网友:
主要就是那个MOS呀,你封装要选大一点的,做好散热就可以了吧

网友:
可以使用恒流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