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单片机输出的PWM波最低电压抬高?

楼主(2022-12-06):
单片机输出的pwm波0v-3.3v,现在想把最低电压0v变为1.5v,该怎么办?

网友:
抬高了呀,0V - 3V3,变成了1V5到3V3。将一个直流电压通过一个电阻直接接到方波的输出上,这个可以么

网友:
用运放做加法电路或者用比较器做比较电路。

网友:
运放加法器,把电压加1.5,这样最高电压就高了,不知道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