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管理芯片打嗝是什么声音?

楼主(2022-12-06):
请问各位,最近修一块电路板,浏览到一个贴子,有人说。
测量一下各电路输出没有发现短路情况。
上电测量待机电压5V在4.3V~4.89V之间波动。有点头大了,不好确定哪里问题,电源管理芯片也是“打嗝”声音跟着电压波动大小。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Ice3b0565)启动脚也是跟着波动。电压在6.4V~8.9V波动 正常时待机时候应该为8.6V。
多次检查发现芯片启动脚 电解电容有漏电(测试容值确实正常的)。更换后重新焊一遍芯片引脚,测试待机电压4.98V也是正常。

请问电源管理芯片打嗝是什么声音?听的到吗?我修这块电路板时,没听到 打嗝声呀?难道说,是高频的打嗝声,所以听不到吗?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是电路状态发生变化,出现的现象,仔细检查问题,解决就可以。

网友:
后级输出负载过重容易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高频振荡由于某种原因停振,然后又起振,这样就会出现打嗝。
开关电源在输出短路等故障情况下,开关电源芯片启动后工作几百毫秒然后停止工作几秒,然后再启动工作几百毫秒,不断循环。
用uc3842—3844制作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有时会出现“打嗝”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