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 孔的数量多与少影响程度为何?

楼主(2022-12-06):
想请问在 DC-DCConvertIC,在 IC 下方需要连接到地平面,透过 Via 连接到地平面,Via 孔的数量多与少影响程度为何?

网友:
一般可以根据参考设计来设计.由于电流较大,可能需要一定数量的 Via.

网友:
via孔指的是在线路板中,一条线路从板的一面跳到另一面,连接两条连线的孔。via孔也称金属化孔。

网友:
在双面板和多层板中,为连通各层之间的印制导线,在各层需要连通的导线的交汇处钻上一个公共孔,即过孔。在工艺上,过孔的孔壁圆柱面上用化学沉积的方法镀上一层金属,用以连通中间各层需要连通的铜箔,而过孔的上下两面做成圆形焊盘形状,过孔的参数主要有孔的外径和钻孔尺寸。

网友:
有两种:
通孔式过孔是指穿通所有敷铜层的过孔。
掩埋式过孔则仅穿通中间几个敷铜层面,仿佛被其它敷铜层掩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