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图像裁剪问题,imcrop函数,如何使用固定尺寸裁

楼主(2022-12-06):
    咨询关于MATLAB,图像裁剪问题,imcrop函数,如何使用固定尺寸裁剪

    翻看matlab帮助,只有指定起始点的裁剪而没有指定长宽的裁剪功能

[…]=imcrop(x,y, …)
    其功能是:在指定坐标系(x,y)中剪切图像。

或者说多次裁剪,如何才能是每次裁剪的图像的大小保持一致

网友A:
    I2=imcrop(I, rect);

这里rect就是[xmin ymin width height],即左上角坐标以及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imcrop(I, rect);

    这里rect就是[xmin ymin width height],即左上角坐标以及长宽

是的,我想做的是用imcrop批量裁剪,要求每一次裁剪的尺寸和第一次裁剪的尺寸是一致的;
    第一次裁剪后并保存第一次裁剪的图后,可以size(第一次裁剪的图)得到尺寸。
    如何运用这个得到的尺寸完成后续的裁剪(这样就保持每次裁剪的尺寸一致了)

我的要求是x,可以任意,但是保持height和width一致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满足每次裁剪的尺寸是一致的

网友:
    [X,Y,I2,rect-record]=imcrop(I,rect); % 第一次裁剪的时候记录你裁剪的长宽,式子左边的rect-record
之后随机生成x,y坐标,放入rect里面,width和height调用rect-record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