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开发板连接PC的问题

楼主(2022-12-06):
想问下一般的FPGA开发板用什么方式连接PC? 有了开发板就可以直接进行配置编程了吗, 还需要其他的配件和电路吗?
谢谢

网友:
我正在用黑金开发板。
买的时候会送你连接线,告诉卖家要USB的。一头插板子上,一头插PC的USB口就可以了。
连接线盒子里也会有连接说明的。
有了开发板就可以直接进行配置编程了,无需其他配件和电路。当然如果你的项目用到特殊功能,比如AD/DA,还得自己扩展。

网友:
用下载线,无论是altera还是xilinx的fpga,选择对应的下载线才能调试
一般下载线是usb的,不需要另外的电路

网友:
一般用JTAG,需要有配置电路的。买个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