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选择DC/DC,什么时候选择LDO呢?

楼主(2022-12-06):
电源模块在生活中应用在很多场景上面,例如在通讯方面、工业自动化、电力控制、铁路、矿业、军工等领域。直流电源转换模块分为两种:低压差线性电源(LDO)和开关电源(DC-DC)。

LDO通过调整电路管的阻抗变化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当输出电压由输入电压升高或负载电流减小,出现输出电压偏离设定值而升高的趋势时,通过负反馈使调整管的阻抗增大,降低输出电压使之恢复设定值而保持稳定。当输入电压降低或负载电流增大,出现输出电压偏离设定值而降低的趋势时,通过负反馈使调整管的阻抗减小,提高输出电压使之恢复设定值而保持稳定。
DC-DC(Directcurrent-Directcurrent)转换器是由调节芯片、电杆电磁线圈、二极管、三极管和电容器组合而成,开关电源DC-DC为转换成输入工作电压后有效输出稳定工作电压的电压转换器。开关稳压电源(DC-DC)是利用开关电源电路输出占空比或工作频率可调式的脉冲发生器,利用高频率稳压管、电感器、电容器形成直流电输出电压,利用更改占空比或工作频率而调节输出电压。

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DC-DC电路,什么情况下使用LDO电路呢?

网友:
    压差大的时候用DCDC
需要纹波小,动态响应快的场景用LDO

网友:
    输出功率比较小的时候可以用LDO   LDO压差是通过自身损耗掉 会受其最大可承受损耗限制

网友:
LDO:
    优点:纹波小,成本低,电路简单(一般就输入输出各加一颗电容即可),干扰小
缺点:只能降压,效率低,输出电流较小
    开关电源:
    优点:输出电流大,效率高
缺点:体积大,成本高,纹波大

网友:
    大功率或者效率要求较高时用BUCK,比如服务器、CPU、内存供电。但是BUCK比LDO复杂许多,体积也大很多,所以功率低或者不要求效率时可以用LDO。电源芯片启动时基本靠LDO提供稳定电压给模拟和数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