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waveguide port设置问题

楼主(2022-12-06):
waveguide port设置中的position mode settings分别什么意思   主要是在设置端口的什么性质啊

网友:
positiion就是端口的位置啊,mode是仿真时波的模式设置。你可以直接点击help查看具体的

网友:
    设置模式啊,设置位置啊。基本的设置啊

网友:
    mode settings 里面就是设置这个波导端口可以吸收的模式数,具体的数值设置应该看端口尺寸的大小来设置,端口尺寸的大小决定了各个模式的截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