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模块电路 这个标号为Kj的是个什么元器件啊?

楼主(2022-12-06):
各位大佬,我想问下中间这个标号为Kj的是个什么元器件啊?

网友:
    Kj1就是 继电器标号。

网友:
    是继电器,左边的蓝框表示继电器的线头,KJ是公共、常开和常半触点,中间用.....表示相关

网友:
    这个标号为Kj的元器件是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