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移动器件时如何抓取焊盘中心!

楼主(2022-12-06):
最近刚转allegro,有个问题请教大家,知道的朋友帮忙答复一下,谢谢!

allegro 17.4在move移动器件时,如何抓取该器件某个焊盘中心和快速切抓取的管脚!试过录制scr没成功

网友A:
    用右键菜单里面的Snap Pick to,方便又快捷,准确又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右键菜单里面的Snap Pick to,方便又快捷,准确又有效

    谢谢,找到了这个命令,就是想更快一点,比如直接就抓焊盘中心,这个还得点两下,按这个命令录了个宏发现识别不了,宏命令貌似记住了演示过程中那个焊盘的坐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这个命令,就是想更快一点,比如直接就抓焊盘中心,这个还得点两下,按这个命令录了个宏发现 ...

    可以定义快捷键,参考如下:funckey @p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定义快捷键,参考如下:funckey @p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感谢大佬!!!!!!解决了
再请教下这个可以和move命令结合起来设置一个快捷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