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取样电阻开路疑问

楼主(2022-12-06):
    一个量产几年的开关电源方案了,最近出现了新的故障,就是电流取样电阻烧坏(开路),理论上来讲取样损坏MOS及芯片都应该损坏才对,经过检测恰恰别的元件都没有问题,(外置MOS)电源别的器件都没有失效,一直到不到原因,怀疑是电阻质量问题,各位坛友觉得有种可能吗?

网友:
    量产几年只有这一个的话来考虑不会不会是元器件质量问题

网友:
    是开机后,采样电阻的温度变化值。包含电阻周边器件发热引起的温升和自身发热引起的温升。
    如果是贴片薄膜器件,热胀冷缩产生的应力就会引起电阻两端电极脱落开裂。

网友:
    设计电源采样电阻很容易失控的就是温升。 一般电工计算电阻功率按照常温条件计算,而布线时却必须把电阻安放在靠近发热器件附近。贴片薄膜电阻最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