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联通区域最小外接矩形的长宽。

楼主(2022-12-06):
    计算联通区域最小外接矩形的长宽。不采用旋转的方法,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A:
    可以贴一下你的图片。
    一般的,可以使用regionprops来获取外接矩形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贴一下你的图片。
一般的,可以使用regionprops来获取外接矩形框信息。

    但是BoundingBox中的xy方向的长度信息 是通过图像的像素数来度量的吗?比如24这个数 是代表24个像素,还是代表24mm之类的?谢谢

网友B:
    我想应该是像素数吧,图像处理中都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应该是像素数吧,图像处理中都默认的

我已经确定是利用像素来标记了 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