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PC与FPGA开发板通过RS232进行数据传输,由FPGA接收来自PC的键盘信号,求指点

楼主(2022-12-06):
    如何使PC与FPGA开发板通过RS232进行a数据传输,由FPGA接收来自PC的键盘信号,求指点

网友:
    找个串口调试助手,FPGA板上需要232电平转换芯片(如MAX232),使用硬件描述语言编写程序即可实现232通讯。

网友:
    通过上位机吧按的键转换成rs232协议形式的内容发送给下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