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和比较器有什么根本区别?

楼主(2022-12-06):
放大器和比较器有什么根本区别?

网友:
    比较器和运放虽然在电路图上符号相同,但这两种器件确有非常大的区别,一般不可以互换。

网友:
    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 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 数量级。

网友:
    运放可以接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则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但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所以,如果接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很多的主要原因。

网友:
    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网友:
    我一直以爲是一個東西,我好菜

网友(2023-06-06):
    比较器输出数字量,运放可以输出模拟量或数字量

网友:
可以认为比较器是运放的特例,放大倍数无穷大(运放开环)。运放一直工作在饱和状态,只能输出最低电平或最高电平。或者说,运放开环状态工作模式就是比较器。

网友(2023-07-11):
    我记得就是反馈不一样吧,比较器就是无限放大的放大器

网友:
    对要求不高的场合也能用,比较器输出需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