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线路板阻焊层下铜箔线条上有发黑的迹象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楼主(2022-12-06):
FPC柔性线路板阻焊层下铜箔线条上有发黑的迹象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
FPC柔性线路板在擦板后水未烘干,印阻焊前印制板表面被液体溅过或是用手摸过。

网友:
网印时目检印制板两面铜箔是否有氧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