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控制电源的通断,可有什么方案

楼主(2022-12-06):
    就是可以控制接通电源,断开电源
    . g) U% f, O/ X电路怎么做* Q: I" n% a# O5 |4 I

网友:
    你可以用继电器,也可以用MOS管的

网友:
    一般情况用继电器最好了,但是继电器有机械磨损的

网友:
    最好的方案还是继电器,但是你要做好消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