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盲孔问题

楼主(2022-12-06):
    cadence里有三种盲孔7-8 , 8-9 , 9-10 如果这三种孔叠在一起,软件就显示成7-10,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分开显示7-8, 8-9 ,9-102 l# r3 c; D! h

网友:
    首先,三个盲孔为什么要放一起,如果真的需要放一起,你可以建一个7-10的盲孔

网友:
    你想看什么东西需要分开显示?我觉得这样叠着直接显示7-10不是更好吗?就已经知道层叠到哪个层了,如果分开显示的话,那里根本就看不清楚数字,那样更不方便。你可以试着把7-8和9-10的via叠在一起,你看下效果,根本看不清楚的

网友(2023-01-09):
    如果是10层板,7-8和8-9这样的埋孔还真没见过,有板厂能做吗我想问一下

网友:
    这成本嘎嘎高

网友:
    :lol:lol:lol:lol土豪,这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