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使用帮助

楼主(2022-12-06):
    如图,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没有稳压管的情况下WAKE点电压差不多是20V,请问加了稳压管后WAKE点的电压就是18V了吗?

网友:
    通过稳压管的电流要满足最小工作电流才能保证稳压值,否则误差会增加。

网友:
    Iz有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分,下面有个Note2,看看其内容。另外一个该注意的值是Izk,即拐点电流或膝点电流,稳压管的工作电流必须大于该值,Iz的最小值肯定是大于Izk的。大于Izk但小于Iz最小值,稳压管可以工作,但误差较大,这个看稳压管的伏安特性图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