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开钢网 用的哪一层

楼主(2022-12-06):
黑色标记的没有开钢网,红色标记的是开了钢网, 这两个焊盘我都是一样做的,搞不懂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可能是出文件的时候

网友:
如果焊盘一样,可以直接复制过去

网友:
    钢网是paste mask层。和焊盘等大

网友:
    钢网是使用top paste和 bottom paste 看看焊盘的这两层就知道了!

网友A:
    钢网是使用top paste和 bottom paste ,体现在Gerber中是.GTP&.GBP

楼主:
    问题是我制作的钢片没有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网是使用top paste和 bottom paste ,体现在Gerber中是.GTP&.GBP

    top paste 这层有啊,同样的焊盘一个钢网开了孔,而另一个没有开孔。问做钢网的人,就一句话安线路层制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top paste 这层有啊,同样的焊盘一个钢网开了孔,而另一个没有开孔。问做钢网的人,就一句话安线路层制作 ...

top paste 这层有啊,同样的焊盘一个钢网开了孔,而另一个没有开孔。问做钢网的人,就一句话安线路层制作

网友B:
    检查一下所出gerber文件有没有这个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所出gerber文件有没有这个焊盘

有这个焊盘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这个焊盘

    有这个焊盘

网友:
    单独导入GTP这一层也有?

网友:
    文件都正确,问下是不是板厂遗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top paste 这层有啊,同样的焊盘一个钢网开了孔,而另一个没有开孔。问做钢网的人,就一句话安线路层制作 ...

    那基本确定为厂家问题了,有这个焊盘位置,但是没给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