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电流源电压源问题

楼主(2022-12-07):
各位大佬,在siwave的DC IR Drop仿真中,可以将电流源和电压源都设置在芯片的VCC和GND上吗?

网友:
    电压源,就相当实际的电源,就可以直接接到IC的VCC和地

网友:
    本来就是要的吧,一个供电端,一个用电端,就是同个网络

网友:
    电流源就是负载,设在实际的最终端引脚上,要选好正确的参考点。电压源要找到你想仿的实际供电端,比如用LDO供电,那电压源就应该设LDO输出引脚。如果是DCDC供电,实际上会有一个电压反馈点,馈点才是准确的电压点,应该以反馈点作为电压源,并且忽略掉不正确的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