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loat型变量会死机?

楼主(2022-12-07):
最近使用GD32F303RE芯片,使用Keil5.24编程,发现一个问题,
只要定义了float型变量,就会导致死机进入HardFault_Handler。比如在子程序中定义一个float的变量,调用这个子程序就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如在main中定义,则是进入main就会死机。测试了GD32F30x_Demo_Suites_V2.1.0中的使用了浮点数据的例程,也是死机。
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例程target 里:有个Floating Point Hardware,
选择了Single Precision,改为not used
就没问题了。

网友:
ARMv8 有31 个64位寄存器,1个不同名字的特殊寄存器,用途取决于上下文, 因此我们可以看成 31个64位的X寄存器或者31个32位的W寄存器(X寄存器的低32位)

网友:
有可能内存太小,可以选大RAM的片子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