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BAG如何降低基板层数?

楼主(2022-12-07):
1.FCGBA如何降低基板层数?
2. 强行降低基板层数会有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co design减层  建模仿真看效果

网友A:
跟bump的pitch和圈数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bump的pitch和圈数有关

    一般是怎样的关系呀?目前遇到的项目是单颗FC芯片,信号层数由内到外5层,不知道如何选择叠构,请大佬帮忙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怎样的关系呀?目前遇到的项目是单颗FC芯片,信号层数由内到外5层,不知道如何选择叠构,请大佬帮 ...

    五圈的话一般8L就可以可以了,除非特别注意基板电性能,最多加到12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圈的话一般8L就可以可以了,除非特别注意基板电性能,最多加到12层

    感谢感谢~

网友C(2023-08-10):
    看你的BUMP间距了,如果相邻BUMP之间能走2根线,通常情况下可以2圈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BUMP间距了,如果相邻BUMP之间能走2根线,通常情况下可以2圈一层

    相邻bump可以过2根线,那一层基板可以出三圈的bump 才对啊